为什么有些电阻需要我数字表开到200M才能量呢

楼主(2009-04-28):
为什么有些电阻需要我数字表开到200M才能量呢,如色环电阻、橙色、黑色、蓝色、金色、又或棕色、绿色、蓝色、这两款电阻均需要我开到欧姆档的200M位子才能量出,其他档位量了没反应,我外用表是不是坏了呢?或是我初学不会读着两款电阻。还是这两款电阻是坏的

网友:
不会吧  用数字量不出来,就用指针的量下,指针的牛X一点  不过要注意调量程 如果你打的量程低于实际电压的话会挂了  上次我也是没算好就挂了一个

网友:
1:是不是有些电阻需要通电后才能量出阻值
    测量电阻的时候不能带点电测量阻值。
2:色环:蓝、灰、白、金
    如果你这个色环电阻没有看错的话他的实际阻值应该是68000MΩ,不过这么大的阻值的电阻我没碰到过。
    或者你读色环错误,或者这个电阻是坏的,再或者你的万用表坏了。

网友:
没有任何电阻是要通电才能测量阻值~~~~~~~~~~~~

网友:
应该没看错哦,要错就是第三环错了,如果不是白的就是银色的,要是银色的这电阻应该是多大的啊。

网友:
电阻都是不上电测的。欧姆档位得打对

网友:
如果是银色的话,就是0.68欧啰!

网友:
我顶上去,不让他沉

网友:
色环电阻:橙色、黑色、蓝色、金色阻值是30M当然要用200M的量程,色环电阻:棕色、绿色、蓝色阻值是15M可以用20M的档测量出来,如果测不到,不是电阻坏了,就是万用表坏了。

网友:
顶楼上说的,30M肯定要用200M的量程,如果20M以下才可以用20M量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