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了一个科脑845GL主板

楼主(2009-04-28):
科脑845GL,黄色小板。 W83194BR+W83627F+AD1885
故障代码是:01--02--07   反复循环。   根据经验,这种情况一般都是IO坏了,w83627f的手头上没有,就拿了个w83627hf的代,换上。通电,还是01 02 07 反复跑。  就找了个影狐的845GL小板BIOS换上,好了。
           顺便请教一下大家,这个影狐主板的声卡芯片是ALC101,而科脑主板的声卡芯片是AD1885,这样代换,声卡能不能正常使用?

网友:
试装一个系统不就知道了

网友:
有的是可以用的,只有试一下才知到,我遇到一块是能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