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DLL E173FPB MCU

楼主(2009-04-28):
现手上有两台DELL E173FPB的显示器,一台更换C5707,补焊高压线圈后正常,另一台是MCU程序坏了,MCU型号是MYSON的MTV312MV64,用手上的多合一液晶编程器从好的E173FPB上读程序,由于MYSON ISP的软件里只有MTV312M64的芯片支持,没有MTV312MV64,我就选择MTV312M64进行读出,但是每次读出的程序都不一样(大小都是64K),不知哪位高手知道是什么原因?还有就是哪位高手有该机的MCU程序共享一下

网友:
用专用编程器读呀,

网友:
用MYSON ISP软件中的PDF文件中提供的电路图读取还是一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