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845主板,CPU供电故障

楼主(2009-04-28):
上诊断卡,上假负载.
开机电路正常.然后在CPU假负载上的测电压点.发现有四处标示标准电压为"0.8V~1.2V".实际测量值都是0.7V左右.偏低.
然后再测测核心电压为0V,PG信号为0V.
想问一下.这样测试出来,大概能判定是哪个零件出故障了!

网友:
pwm几率比较大.先看mos有击穿没!

网友:
另:PWM型号是:RT9241B

网友:
不上假负载查下5根VID信号看看,对地值要一样,且都是3.3V上拉的
再查下RT9241B的PDF看他的供电都正常不,还有EN信号PG信号都正常不
不正常的话可以先换掉RT9241B,I/O也有可能导致没有核心供电,还有就是南桥

网友:
供电IC坏的可能性蛮大的,但也有可能是外围电路哦

网友:
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坏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