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610C 显示一下就黑屏,外接显示器正常

楼主(2009-04-28):
我的一台N610C出现的现象是:开机显示COMPAQ字样几秒后就黑屏,外接显示器正常。正常启动到XP后,笔记本屏偶尔和外接显示器同时显示下,随即进入待机模式,按那个蓝色的按钮后,待机回来后,就只有外接显示器工作了,有时候会出现频繁的好几次。肯定与切换什么的没有关系。昨天突然好了,外接显示器和笔记本屏都能正常工作了,昨天下午开了一下午正常。昨天上午8点半开机也正常。在11点左右,突然又黑屏了,电脑随即进入待机模式,按左上角的蓝色开关后,显示屏也不显示了,听声音正常,接外接显示器也正常显示,到底怎么回事啊,求各位帮帮忙。 QQ:9016919 E-MAIL:hbhswyzhl@163.com
今天开机依然黑屏,外接显示器正常

网友:
先确定是屏显电路有问题还是其它电路的问题,你做过哪些检测,你这样的描述别人确实不好给你回答!别人只能帮你而不能帮你解答

网友:
有两个可能:一是屏线有问题,不过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。二是显卡问题,你可以先紧按一下显卡看看是不是显卡虚焊导致的 。这个可能行比较大。

网友:
你看看休眠开关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有这款机器的拆机图解吗?EVO N610C
休眠开关我不知道有没有问题,不过前两天笔记本屏偶尔显示的时候,计算机随即进入待机模式,有两次这样的情况。  后来突然就好了。
另外怎么测试休眠开关啊?
显示卡虚焊,外接显示器还能显示?

网友:
这款机器显卡最爱坏啦  我修拉好多这种问题  加焊一下显卡   不行从掷球  就好啦!

网友:
从掷球 ? 什么意思

网友:
你好,你有N610C这款机器的资料吗,能给我吗,谢谢,我的qq:9016919
e-mail:hbhswyzhl@163.com
谢谢
显卡好像不好拆呢,我拆了键盘,显示屏下来,就不知道怎么往下拆了。

网友:
掷球就是BGA焊接

网友:
估计是显卡问题了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,我也修过很多类似故障。

网友:
问题是如果是显示卡的问题,那为什么启动时能显示COMPAQ字样呢

网友:
对了,也有可能是灯管虚焊了, 对于那个掷球就是做BGA喽!

网友:
客户自己修上了?

网友:
没有呢,我只能自己试试呗   显示卡和休眠键

网友:
从掷球 分主 从掷球 就是打球的时候 是主力队员掷球 还是替补队员掷球

网友:
也有可能是屏供电不足,检查一下高压板,驱动板,屏线及接口。

网友:
高压条的可能大

网友:
看来只有送修了。 把休眠键焊下来了也不行。 把主板拆下来看了看,好像没有异常之地,装上依旧。

网友:
大家好,感谢大家的回帖。我的电脑现在突然好了。我认为可能是休眠开关的问题。我把休眠开关焊下来后,计算机还是不显示,但是开机以后,我合上笔记本,计算机休眠后再打开,笔记本屏就显示了,但愿好了,明天不知道开机如何。

网友:
还高压板试试

网友:
应该是屏线松了,重新插一下.

网友:
今天开机也没有事了,估计是好了。

网友:
现在又出现新问题,总自动待机,而且回来的时候,显示屏要几分钟才能显示。

网友:
直接把休眠开关拿掉,不要再装上去了,反正也用的不是很多

网友:
休眠键已经拿掉了

网友:
可能是灯管问题。

网友:
把休眠开关拿掉你会发现世界真美好

网友:
会不会是灯管或者高压的问题呢,能开机和外显和显卡似乎不像

网友:
我想是高压板的问题

网友:
外显正常。 应该查背光系统。

网友:
屏切换开关,屏线,高压板

网友:
修过这个问题 重做显卡OK

网友:
说的不够清够教人怎么猜哦,发帖就应该说清楚点, 肯家是显卡问题了

网友:
多半是显卡的问题,然后就是高压板,灯管啦

网友:
一般是高压版和和灯管故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