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AR NX-750打印机打印机端口坏了怎么修

楼主(2009-04-28):
一台STAR  NX-750打印机,让他自己本身带的自测打印正常,连接到电脑后打印没有任何反应,,,估计应该是打印端口坏了,我拆下带着打印端口的这块板子,上面没有明显问题,大体测了一下,也没发现问题,,,,像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哪里坏了?????请高手帮忙

网友:
换接口芯片或门控

网友:
大哥说详细点,接口芯片是不是HD74LS05P,哪门控电路是哪里,怎么看它好坏呢

网友:
star 的接口芯片一般都是74slo5,换一个就行,一个两块很便宜的,测量,7角接地,打组职,有不一样的,就是坏的。再不行的话,就是门振

网友:
star 的接口芯片一般都是74slo5,换一个就行,一个两块很便宜的,测量,7角接地,打组职,有不一样的,就是坏的。再不行的话,就是门振
引用 网友A:

74slo5测量7脚接地,其于13脚阻值在55-75之间,应该是正常吧,我测得一个M638   592J的4脚芯片2,3脚阻值只有10几,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正常,网上也没有查到资料.     我修打印机板不专业,大体测了一下板上的元件,都没有测出问题,就不知道哪个M638  592J是不是正常.

网友(2009-07-09):
你所谓的M638 592J的4脚芯片是个复位芯片。板子上标着型号为PST592JM。2脚接地,3脚为电源3.3V,它们之间电阻小,说明3.3V与地之间短路。加上接口不好用,那肯定是门阵芯片08240098坏了,3.3V主要为这个芯片供电。

网友:
直接换主板,主板又要不了好多钱.

网友(2010-04-02):
star nx750跟电脑不能联机,可能是主板中的门控芯片或者HD74LS05P坏了,如果门控芯片坏,别的附带的小元件有可能坏吗?(比如说三极管,二极管之类的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