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1 寸大水牛显示器CRT显示器OSD菜单老是自动弹出

楼主(2009-04-28):
21 寸大水牛显示器现在能点亮,但是显示器的菜单老是自动弹出,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!

yzz163 -6 标题不清!给你修改了。

网友:
你把菜单面板的按键全换了

网友:
是和大板集成到一起的,不是单独的按键板!

网友:
把主板上面的按键换掉,如果还不行,就要检查CPU了

网友:
楼上正解,一般是按键漏电引起的

网友:
接按键,一般能解决这个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