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个坏掉的FLUKE PM3380A 100M示波器,有维修能力的朋友可以看看

楼主(2009-04-28):
故障现象:开机屏幕无显示,风扇会转,有轻微的吱吱声,2秒钟左右就停转,据两位朋友判断,电源部分出故障的可能性比较大

外观缺陷:前面板塑料有断裂,调节亮度、聚焦等的旋钮没了

价格:560

运费实收

可支付宝交易
联系qq:29538296

网友:
我想要一台,还能便宜不?

网友:
东西是很好,LZ再介绍详细点哦。具体什么故障。修不好的话就麻烦了。

网友:
东西是很好,LZ再介绍详细点哦。具体什么故障。修不好的话就麻烦了。
引用 网友A:

故障已经介绍了,也没有更进一步的了,我没有维修能力,朋友技术也一般,只能描述这样的故障现象

网友:
如果示波管坏掉就没用了

网友:
估计没戏。有吱吱声,说明扫描电路或负载有短路,万一垂直扫描线圈短路或示波管(但愿不是)坏了,那就废铁一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