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R40键盘坏了怎么触发!(已解决)

楼主(2009-04-28):
有一r40板子,键盘坏给朋友扔了,现不知道怎么在裸板触发!麻烦各位给个方法,先谢了!

在键盘的接口处有1-40的数字标明,请数到19处和地短接,(数错不负责),OK!

网友:
买一个新的得啦

网友:
我只想问下在没有键盘的情况下怎么触发的思路,搞好了我会买个新的!

网友:
用摄子一边接GND,一边用摄子划接口处,记得是19PIN.

网友:
谢谢四楼兄弟,已解决!

网友:
扩展坞上有个触发点,T43之前的都可以触发,直接短接就可以了

网友:
1:IBM 的开机触点一般在键盘接口的第19脚
2:把表笔打到100到200欧,一笔接地一笔在上边快速划
,别连其他脚上电原理也就是按下开关键,也就是把某个电压短接到地.用镊子短道理一样,烧不了,一般都会有限流电阻的
3:IBM T43值钱的机器,在扩展坞上有个开机键的。直接使用使用万用表接触这个点就可以了。

直接开机, 另外,很多的机器在主板上有触法点的,自己使用万用表多测试几个,就知道拿个是触法点了。
4:把万用表打蜂鸣档,红笔接地,黑笔快速地在键盘接口扫一下就开了

IBM A30/31  T21/T22/T23的机器,1632芯片的第23脚信号一般由东芝的开机芯片控制,芯片型为TB62501F。
只要有此芯片,一般28脚都受该芯片的控制。

网友:
一般修IBM的裸板。用二极管档/红的接地。用黑扫一下就可

网友:
在键盘接口19PIN接出一根线来,想触发的时候接下地就OK  在插个USB键盘,省的买笔记本键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