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61不能充电了 !~!!在线等~~!!

楼主(2009-04-28):
一个X61不充电,不知各位大侠谁见过 ,电池好的 ,用电源能开机,开机报电池电压低,然后自动关机,插上电池,能正常开机进系统,进去后会不停的有叮咚声,就是电源接口接触不好时的那种情况,此时拔掉电池,能正常使用。
不知哪位有什么建议,此本本大约一个月前进水。当时处理之后一直使用正常,直到前几天才出现这个问题

送维修站了 ~~技术人员说是充电芯片外围故障。。。具体没说,汗~~谢谢各位 。

网友:
什么地方,看了当然要回帖,顶贴有罪?哇哇的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这里的人都很忙,没人愿意看垃圾。所以,请说实际的东西,大家都真实点。
在技术区你不了解、不熟悉的就不要乱发言。
建议你自己将所发的垃圾帖全部删除,以免我们看到了来删除、扣分!
---YZZ163

yzz163 -30 -10 广告/恶意灌水

网友:
直接变成负分,X61电池芯片问题吧,拆了测测

网友:
电池芯片好的哇,刚修过会来一直用得 好好的。。。

网友:
你这个问题好像是一个100K的电阻坏了,他坏了,就相当于没有检测到适配器,这样就像我们重新插拔适配器一样会嘀哒的响

网友:
6# 沙漠紫癜

网友:
我以前搞过好几台在样的,我觉得电池的可能性很大,你找原装的试一下!

网友:
楼上的,电池坏跟电源开机应该没什么冲突吧。呵呵,我这个电脑用电源开机它都报电池电压低。。。我查一天了。头大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上的。我 想请问你一下,这个1K的 电阻跟什么芯片连在一起的

网友:
这个芯片就是充电芯片,他没有检测到适配器怎么给电池充电呀

网友:
充电芯片是啥型号啊

网友:
在电池中一般有一个供系统检查是否接入电池的电阻(一般10K左右),如果这个地方接触不好,也会常出现电池一会有一会没有的现象.

网友:
有可能是电池问题。先单插电池,不接电源试试看。再把电源,电池都接上,应该就可以。

网友:
好像6楼发的图怎么是ACIN呢,供电电路怎么会有那么大的电阻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