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290本本开机掉电

楼主(2009-04-28):
一台ACER290的本本,刚开始是白屏加焊显卡好了,但在拷机的过程中突然掉电,再开就是按一下开关就闪一下就断电了。加焊了IO无效。请问哪位兄弟遇到过这个问题啊?
显卡
掉电

网友:
我爱芯片级
量一下显卡芯片边的电容 看短路不短路 有可能是显卡芯片短路

网友:
最好换个显卡

网友:
我已经把显卡去掉了,还是一样啊

网友:
你加焊一下CPU芯片

网友:
先加焊一下ADP3205

网友: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怎么都说 加焊啊,CPU EC 啊 SB NB都加焊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