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MS-6566 磁盘自检后死机

楼主(2009-04-28):
一块V星845 ms-6566开机主板都正常,装系统后出现磁盘自检D盘,然后提示无法读硬盘,一直在跳。
可以确定是主板问题,没碰到过这样的情况,求助!
硬盘

网友:
可能主板的南桥有问题吧

网友:
换个硬盘,内存,显卡,仅仅用那快主板装过系统,不行就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