冠捷7vlrNB17寸普屏只能上800*600 4色

楼主(2009-04-28):
冠捷7vlrNB17寸普屏,主机显卡不装驱动能上xp默认的640*480 16色,无其他选项。装上驱动只能到800*600 4色,无其他选项。主机包括驱动都没问题的,在其他显示器上都是好的。显示器那部分坏了会这样啊。
显卡

网友:
装上驱动只能到800*600 4色
显卡问题或驱动错。
主机包括驱动都没问题的,在其他显示器上都是好的。
如果这是真的,只有一种可能:故障描述错误。
你可以这样做:用一台正常的显示器开机,设置分辨率为1024*768·60Hz
在开机的情况下拆除显示器,接上故障显示器。
再描述故障现象。

网友:
其他机正常 , 不是显卡的问题 ,下载显示器的驱动装上看看

网友:
什么显示器,还要装驱动的?我见过三星的CRT有显示器驱动盘,但装跟不装一样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