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立V1565 VS 岩奇7810

楼主(2009-04-28):
1565和7810是很相似的机型,只不过1565功耗更低,都有数字直读,岩奇是5位数字频率计,1565是四位频率计。功能上1565比7810可能略差一下,具体的我也是一知半解。请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哪个性能更好了些?

网友:
日立的我没有用过,不过岩崎的7810就是经常使用了,个人感觉很好,所以我还是选7810

网友:
这东西怎么用呀,偶是菜菜

网友:
相对岩奇7810功耗110W而言,日立1565只有40W,而岩奇电源电路的可靠性要比日立的差一些。所以才出现00版的和电源电路和03版的有很大差异。
从阳极加速电压比效7810是16KV ,而1565是17KV,一般而言加速电压越高示波器频率越高。1565是用东芝的示波管,而岩奇是用自已的。在同等频率上,岩奇的技术要高于日立。
但从淘宝上的价格来看,几乎所有的卖家的1565的价格都要高于7810。
有一种说法,1565主要用于主板调试,而7810用于电源调试的比较多,当然人者见人,智者见智,好坏与否,方便才是最好的。欢迎大家跟贴。

网友:
我们修显示器从03年开始使用SS7810。感觉不错

另一款没用过

网友:
V1565和SS7810都是伯仲之间的产品,只是相对而言岩崎在设计上更合理,使用电子开关,取代了传统的机械开关,使用可靠性大大提高,当然V1565也是非常好的产品,但整体品质,岩崎还是略胜一筹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用的是ss-7821還不錯雖是二手的但是測量很方便

网友(2009-10-13):
我用的是日立的V1565的。感觉还可以啊。。质量也非常好。。

网友:
2种都没用过,一直用TEK感觉他家的波波操作比较简单,容易入手

网友:
实际从我现在的感觉,1565和7810都是不错的,1565用的是老技术,可靠,但机械开关用久了可能会有点问题。而7810用是数字开关,虽然没有机械磨损,但相应的电源方面的问题多一些。后期的7810A都改用线性电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