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A6000km 加电到0.8左右然后掉电

楼主(2009-04-28):
开机电流走到0.8左右,掉电。。。求住!
掉电

网友:
AMD CPU座子虚了

网友:
我正弄北桥呢! 压北桥有反应!!!!!我试试

网友:
可能是桥虚了,我曾经修过一台,加热一过一台

网友:
我加焊过北桥了,不过还是掉,大概走到1.2左右。。。。。奇怪的是 三个指示灯连续闪10几下 然后就掉了
谁碰到过这种情况啊。。。晕门中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比较多的754座子空焊的

网友:
唉!闹了半天,把cpu座弄开,一看有几个针给断了,,,,,看来cpu的可能性很大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