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12V对地短路了??

楼主(2009-04-28):
我有一块钻石主板:NB78-BL/B,478的,大南桥!拿到时开不了机,发现CPU座边有两个保险管已经被烧了,现在测也CPU供电口的12V对地短路,20针插口就正常,已经把CPU边的电容都拿下来还是一样,也把下管的S极都挑开来了,也一样!现在想请教一下达人,怎么样把这个12V对地短路的故障修好先,说一下思路,该拆哪个下来试试,说哪个就拆哪个,然后我会回来报告的!小弟我是新手,请高手们赐教一下!

网友:
可能是上管短路

网友:
我也是菜菜,有高手出来指点一二吧

网友:
上管短路也会造成CPU主供电短路?不是只有下管的S极才接地吗?上管好像是没有哪个极接地吧?有没有别的可能性?请高手再讲一下!我等一下把上管也拆了看看!

网友:
串口芯片坏12V好对地

网友:
上管引起短路的可能性比较大!!!

网友:
我这板的电源主供电芯片是:NCP5314四面的,然后上管的G极通过一个2R2电阻接到一个小八脚的第一脚上,小脚的型号是:5355,这板有三路供电,所以就有三个5355,现在测得这个小八脚的第一脚和最后一脚(8脚)相通了,不知道这种情况是不是正常?知道5355这个型号引脚定义的出来说一下,谢谢!还有就是周围的电容拿掉后,测两脚也是相通了!!!??

网友:
现在把上管都拆下来了,测了一下对地阻值有200多了,是不是常了!看来真的是上管造成的!谢谢各位老大!接下来我来看看能不能上电,看有什么问题再来向各位高手请教!

网友:
你把6只管子全拆下来  一只一只量 不就得了 那么麻烦的吗?

网友:
4PING短路,首查还是供电部份的管子了``一个一个拆就知道哪个坏了`