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有时亮有时不亮

楼主(2009-04-28):
一杂牌845主板有时开机一切正常,显示器上有显示,机器可以启动,有时开机诊断卡一直显示FF,无报警,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。。。。。。诊断卡显示FF的时候,显示器没有任何显卡,机器启动不起来。

网友:
有的主板不支持诊断卡啊

网友:
为什么没有人回复呢,这个问题很复杂吗?还是我发的版块错了,版主在吗,给指导下啊,谢谢了啊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ff不是cpu没工作吗?仔细查找一下cpu供电。加焊座

网友:
1、检查内存有没有氧化,用橡皮擦清洁一下内存的金手指、
2、把主板拆出来,看看能不能点亮
3、如果是独立显卡的话,拿把小螺丝刀轻轻的刮一下显卡插槽里的金属接触点(注:一定不要用力\否则插槽容易易损坏、一定要小心
4、CPU插卡接触不良(有些CPU风扇扣得太紧容易造成主板变形)
5、主机电源供电不稳定(需用替换法)
6、如果还不行,找配件用替换法查找原因、

一般来说开机就跑FF多数是主板出了问题(做完上面6步还不行的坏,主板有问题的成数就大了很多了)

网友:
先放电了,再看下 ,还有BIOS 的跳线错了,也会出現这种问题,我就修过一次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