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问题,清华紫光VL81D2进系统无声音

楼主(2009-04-28):
开机用耳机可以听到嘀的一声,进系统后用麦克风讲话可以听到自己讲话的声音,但是放歌就是听不到声音。很是奇怪。按理说:能听道嘀的一声,说明硬件没有问题,重装了驱动。也不行。哪位兄弟碰到进这种问题呢,给点思路。
麦克风
问题
驱动

网友:
用的声卡忒片是:ALC201,功放芯片是;LM4838

网友:
那你就把声卡芯片,功放芯片加焊,我上次修一款DELL的机器和你这款机器毛病是一样的,加焊后就OK了。

网友:
接口坏也会有这种问题的哦,

网友:
驱动不对。下个驱动试试官网下。

网友:
不用看的也是驱动不对,修过N台了。

网友:
驱动,声卡芯片,耳机孔不太可能

网友:
应该还是驱动的问题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说法。。。

网友:
不知楼主有没有搞定这个问题,我今天遇到有二台也是这机器,都是这样的问题,没招了,声卡,功放都换了几次,驱动也装了几次,还是这样,一开机有嘟的一声,进系统后就没声音,供电都正常,超怪???

网友:
我看还是驱动不对啊,在装个驱动看看啊

网友:
在系统里播音乐 量ALC291 35,36脚 看IC的左右声道有无声音波形输出,这是声音的最前级,先确定该IC的工作是否正常,如正常再查后级功放线路

网友:
驱动不对吧,从装个系统试试。

网友:
这款机要用安装版做系统 GOST做就没声音

网友(2014-11-13):
能滴的一声只能说明你的主板自检已经通过

网友:
这个跟硬件没有关系了 实在不行重新换个系统试一下

网友:
应该是驱动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