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RT9202工作条件

楼主(2009-04-28):
精英915GV-B里的内存供电控制芯片RT9202没输出电压,换了好多颗都不行
谁知道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是什么?

网友:
工作条件:
1:VCC
2:7脚ENALL信号为高电平
3:BOOT脚自举电压正常
4:反馈环节正常

9202通过误差放大输入断 FB脚来实现负反馈,以此控制输出电压的稳定
PS:盗用一下孤帆远影版主
这个问题怎么不搜索一下再来发贴

网友:
不好意思,我不记得搜了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