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故障求助!

楼主(2009-04-28):
一块GF7100GS 256MB DDR TV+DVI PCI-E显卡,进系统就不显示,当进VGA模式系统时正常,但只要将显示调整为32位时又不显示,现已确定是显卡的问题,请问各同仁,此现象是GPU脱焊还是需刷BIOS?
刷BIOS

网友:
已重新装了两次系统仍不行,请同仁帮忙!

网友:
刷BIOS,不行加焊GPU