商城
映美570K针式打印机打印几张后色带就在里面打鬼了

楼主(2009-04-28):
我的映美570K针式打印机最近不止怎么了,老是打印几张后色带就在里面打鬼了,把它调正后打印几张又成这样了, 请高手帮忙 解决!
打印机打印
打印机

网友:
不知道你说的是色带里面缠住了,打印时色带转不动一直打在原来的位置,造成打印空白。
这种问题是不是你色带没有安装好,拆开重新安装再试试看!

网友:
换个色带先试试,先判断好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再说。
换个色带框也不要多少钱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