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存电压高达3.0v还能显示??

楼主(2009-04-28):
请问各位前辈,这板能长时间使用吗??

网友:
有部分主板内存主供电高是正常的!!

网友:
这个是技嘉865的板

网友:
数字表电池欠压量到的电压就会高,我就让表电池玩过一回。

网友:
技嘉的板内存电压高是正常的

网友:
电池刚换的,测其他地方的电压都正常,我的表低电会有提示,不会犯这种错误的

网友:
。。。试过3。3V也是可以用的

网友:
是否是插上内存条后才量的电压 ·~

很多主板不插条子的时候电压都高  插上旧能回到正常范围了 ·

网友:
3伏多在某些板子来说是正常的,如果真的是电压高的话,那是根本进不了系统的

网友:
很多杂牌845或865的主板内存电压有3.3V正常

网友:
电压偏高是不是兼容性会好一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