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旭日150按开关不能触发,不上电

楼主(2009-04-28):
联想旭日150按开关不能触发,不上电,客户说用着就不好用了,交流中客户说以前修过,我拆机后发现用电池按开关指示灯HDD和CD一闪即灭,插恒流源按开关,指示灯根本无反应,拆机后发现主板标了黄线圈的地方均被焊接连起来了,也不知为何要连,旁边标号:JP1、JP2、JP3、JP4、JP5、JP6、JP7、JP8、JP26,上电池,按开关就是不触发,开关指示灯HDD和CD一闪即灭,主板待机电压3.3V和5V均无,后来我把相连的地方全部焊开,主板上有3.3V和5V了,北桥上方靠最近的一个电感有1.5v的待机电压,上方一个电感有1.04V的待机电压,我记得最上方这个好像没有待机电压,不知是不是正常,静态电流0.04,完全正常,按开关还是不能触发,已换了CPU的IC,ADP3205,故障依旧,南桥晶振正常,由于手头没有键盘管理的IC,无法试,求大家给个思路,下面怎么检修!

网友:
SB动过?SB正常么?
反面怎么那么脏?难道修本也用松香?
你问问顾客,是不是2修机,上家估计?

网友:
楼主把电源管理IC加焊下,或者更换下,至于150的问题去本论坛搜索,有很多这样的文章

网友:
你去找个正确的图,有些连接点可能是开的,也有些是接上的

网友:
这样的本比较麻烦了,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12V是哪个地方的?

网友:
该机以前修过,有很多地方都动过烙铁!

网友:
加电掉电     换南桥呀  ! 修不了  的 话  可以发给我修呀     !!呵呵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修过的2手机 北桥上的易碎贴应该是之前动北桥
至于南桥上的脏东西 不是松香 而是贴是上面的塑料隔离片上的胶
至于你标的黄圈那里  我见很多150都是连起来的
你的这个机器里面有短路 可以试着一个一个的连起来  边连边测 还有你可以从下外接电源插口开始寻找

网友:
呵呵,终于查清楚了,是南桥短路了,只是可惜客户不修了,该机以前修过北桥

网友:
回楼主,北桥的待机电压是不是应该有这两个,一个1。5V一个1。05这个还没有回答呢

网友:
电源管理芯片
你是一下

网友:
那些点叫JUMP点,一般是用来为维修查短路用的,段开可以判定是前短还是后短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