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清华同方的华硕板子点亮后还有问题

楼主(2009-04-28):
拿到手后板子点不亮,检查发现是AGP槽附近的场管损坏,更换后可以点亮主板,但是更换后发热很大烫手,运行5小时无问题,主板型号是P4BP-MX/S 稍后附上手机照的图,场管从小的换起,现在是70l02h 501586

网友:
手机照出来的没法看,检测发现插上内存就会发热,查内存供电3.3V晕死这样也能点亮?发现是一个叫RT9173B
CL56K603的管子出来的电压,手上没一样的问问有可以代用的么?

网友:
没插上内存时测很多是3.3V的,插上了就2.6啦! 发烫的那个应该是给VDDQ共电的,主要是给NB,换个功率大点的上去70N03什么的,上去,不行都没办法,都是生产缺陷! CL56K603 换个60N03 随便都可以代的,N 沟通代N沟通,P 代P就可以了

网友:
北桥供电管发热:换大场管、换G极的控制IC、换S极的电容、北桥不良(可以通过比对同样板 打阻值来判断)、在场管上加小散热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