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
楼主(2009-04-28):
更换主板上的ROM芯片,然后在鼓上用4200芯片(4200芯片很好买,5.00一个)
芯片
三星

网友:
我在这方面遇到个问题,换了个芯片,首先确认焊接和方向没有问题,开机提示没有墨粉,插上刚买的新鼓,故障依旧,换回原来芯片,新鼓正常,旧鼓提示墨粉用尽,请加粉,同开始第一个芯片提示文字不同,是怎么回事呢?

网友:
用4200芯片必须更换主板上的rom程序。楼主可否将程序发上来?

网友:
回2楼,你要把鼓上的心片换成4200心片。回3楼,网上有4200的ROM心片,你买来焊上久可以了

网友(2009-06-08):
是可以,试过,但一定要好点的,要是假的哪可要你的命了!

网友:
自己刷程序应该也可以吧

网友(2009-08-07):
对啊,4200 ROM芯片发上来共享下

网友(2009-10-29):
同心缘
我已经被要了命了,4300换芯片后,不启动。用RS232线DEBUG,不断重新进入STARTING……,现在在一边晒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