成功修复 AOC 771s 无供电一例

楼主(2009-04-28):
今天接到一台AOC 771S 纯平显示器。拿到手就给它上电。按下开关。没有任何反应(也没任何声音)。
于是拆机。目测。没发现任何有外观损坏的元件。量了一下大电容300V有电压。证明300V之前的电路
是好的。接下来。我当然是量一下开关好坏。因为很有可能是开关坏引起的。一量开关是好的。顺着电路跑到了开关管。是个5脚的。开关管一量。一脚有300V。还有一脚就5V。觉的不对。拆下。一看型号。找了个一样的型号换上。无果。开始有点急了。。。。
又换了一个开关管。还是无果。。。接下来只能静下心。慢慢的在电源区找问题。为什么变压器会没输出呢?肯定答案就在电源区和开关这里。二极管啊。电阻啊(过程当中。拆了两个大电阻。没发现坏的。焊回去了)。一个一个的查。没发现坏的。
怀着不服的心理又上了电。。。。。啪的一声。听到了上电的声音了。兴奋的没话说。
但为什么好好的就好了呢?不信。又把之前的两个开关管一一换回。都可以上电了。
由此证明。是有虚焊引起的(不过目测没看到有虚焊的)。
所以总结。还是要细心修东西。别烦。一烦就什么都不好修了

写的不好各位不要见笑。主要是写给新手们看的。别走太多的弯路

网友:
看过一头雾水,呵呵

网友:
楼主的意思修显示器要有平常心哦。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