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GE-TVM主板故障-开机不跑码

楼主(2009-04-28):
华硕P5GE-TVM一块,待机南桥发烫,换后开机,诊断卡上复位灯闪一下,不跑码,显FF。CPU电压1.3V,南、北桥、内存各组电压3.3V,2.5V,1.5V等均正常,主振时钟起振,换过IO,刷过BIOS。查CPU供电芯片的PG信号开机后为高电平,打过CPU假负载和内存阻值均正常。接下来怎么修就没有思路了。请高手指教!

网友:
待机南桥发烫.一般南桥挂了

网友:
是不是楼主的南桥没换好啊,重植一下试试吧!!!

网友:
我前几天也修过几块这型号的主板,全部都是上电一开机不跑码,RST灯常亮.开机久点了南桥巨热手```难桥挂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那就再试一次南桥重做。哦,有个疑问,这块是845GE 配775CPU的板,CPU假负载打阻值都正常,但CPU到南桥的5个信号中有一个是开路的, 我修其他如865配775CPU的板这组信号的二极体阻值全是300多。换南桥前也是有一个是开路的。测过U座是正常的,难道线路板有问题还是正常的,不知道谁对这个有经验?

网友:
郁闷啊,今天再开机居然开不到了,开机就掉电,查了是CPU供电保护,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初步估计是RT9245坏了。

网友:
真好呀,这种板子还换桥,我一直没换过

网友:
今天测试了一下,RT9245是可以输出电压的,但是要把电池拿出来,没电池这个板不开机,摸南桥晶振开机,CPU有供电但此时没有主时钟信号。应该是哪里保护了,查了下其他网友关于这个板的信息,查到一块8脚芯片CD60J应该是起保护作用的,接到RT9245的11脚(DVD),这个脚要高于1.2V RT9245才触发。但是拿掉CD60J还是开机掉电。把RT9245的11脚(DVD)用个2K的电阻接到12V上也一样开机掉电。有高手指导下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