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1不开机

楼主(2009-04-28):
一台T41 ,接机时现象是,一开机即断电,换MAX1845两个都无效,最后发现CPU供电Q25直通了,更换后能开机没有显示,电流为0。22,查是CPU无供电,加焊ADP3205后又没法开机了,待机电压0。03,按开机键后待变为0。01。没有反应,更换过ADP3205,无济于事。请高手提意见,谢谢!

网友:
与保护隔离相连的第一个主供电短路了。。。好好查一下吧,论坛资料板块里面也有T41的图纸,建议你去下来看看。

网友:
开机断电就应该查短路的,要不然故障会扩大

网友:
楼主修机器哪问题都没整明白,就乱换东东呀,别急慢慢查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