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0系统正常,换XP平台就花屏!是什么问题呢?

楼主(2009-04-28):
PE,2000系统都很正常,用XP的安全模式跟正常模式都是到滚动进度条的位置花屏,非常花的那种,XP的系统换过很多种,纯净的/带驱动的/安装版本/GHOST版本都是一样,硬盘也换过,大伙给我出出主意吧,怎么解决,到底是哪里出问题~~

网友:
那就用2000吧,xp可能不太兼容,要求也高

网友:
你看看你的机器是不是独立显卡还是集成显卡?独立显卡:有可能是显卡接触不良或者GPU虚焊,用酒精清洗一下显卡的电路.集成显卡:一是.内存  .二是:北桥``最好方法就是清洗或者换内存/显卡试试..

网友:
我的是FX5200 128M的独立显卡,GPU虚焊的话是不是把GPU那里的针脚重新焊一下?

网友:
先刷BIOS,不行再加焊GPU

网友:
显卡  bios损坏的几率比例很少的
我怎么见好多人  显卡有问题就唉搞bios呢
要针对故障下手
mats5检测一下或者mats4也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