打168线内存阻值第132AD线为什么对地短线

楼主(2009-04-28):
打168线内存阻值第132AD线为什么对地短线,请问一下.
我查了一下资料,SDRAM内存第126、132线(即A12、A13)这两条线路跟其它地址线不一样,没有连接到北桥吗?资料上后打个括号注明RFU0、RFU1。这是什么意思呢?

网友:
如果你确定是连到北桥的AD线,那就只能说明一个问题,北桥坏了。

网友:
是吗?我也疑惑了,但板子没问题呀

网友:
我认为打阻卡不准,CPU负载我常测.正常的板子上面的数据线都有对地短路的.一般就量量供电.

网友:
那是卡的问题吗?132线是不是地线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我查了一下资料,SDRAM内存第126、132线(即A12、A13)这两条线路跟其它地址线不一样,没有连接到北桥吗?资料上后打个括号注明RFU0、RFU1。这是什么意思呢?

网友:
用打阻卡之前。要确是空板。空板就是说。没有上CPU啊。内存啊。显卡等。如果有必要把电池也搞下来。再打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