航嘉冷静王钻石版维修求救(已修复)

楼主(2009-04-28):
一次使用电脑过程中,电源保险管突然炸裂,发现开关管(C3320)两只已经严重烧裂,开关管基级电阻2.2欧和2.7K欧已开路,主动PFC控制场效应管(20N60)和快恢复二极管8ETH06已击穿。
由于本地没有原型号,用C5244非阻尼行管代替C3320,并更换开路电阻,用25N120(电磁炉专用管)代替20N60,用BYT79代替8ETH06发现无电压输出,+5Vsb正常。
上网查改电源线路图发现贵论坛,参考长城P4-300PFC的电路,航嘉该电源为KA7500+LM339*2结构,参考各位前辈的维修经验,重点测量了7500的两个三极管(C3198)的电压,发现异常,拆下来测量已经严重漏电,更换后电源已经工作,电压已经有输出,但是开关管工作严重不平衡,第二开关管处于严重的饱和状态兼发热严重,将两只开关管的10u/50V电容更换为音频专用的ELNA电容,顺便也把BE级的贴片电阻(2.7k)更换,电源修复。
但有一点彷徨,就是主动PFC的快恢复二极管(8ETH06)和代用的参数出入比较大。
8ETH06:VF 2.1v  12NS
BYT79   :VF 0.9v  60NS
在路测量PFC输出比输入高3V左右,不知以后会怎样。还有电源烧这么多元件,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怀疑是通风不好过热而烧。

受到警告 2#

网友:
学习中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跑、过。谁 来帮这位兄弟。

大只佬 -10 广告/恶意灌水

网友:
继续更新一下,把主动PFC取消,直接短接过来,还是依旧

网友:
外加个阻尼电阻应该可以

网友:
楼主再把资料增加点,比如主控芯片是什么型号的,主控芯片供电电压正常不,等等,要不别人没办法帮你分析原因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