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滴滴叫,测试卡C1-D0

楼主(2009-04-28):
我试一台显示器,不知道什么现象(还没有拆机壳)就插电试一下,听到啪啪两声,我的主机也停了,电源就跳闸了。我拆开主机电源一看,是两个二极管击穿了,换上电源试主机主板滴滴叫,测试卡C1--D0

网友:
主板问题,拆下先测量供电把

网友:
内存供电IC烧了?

网友:
测试电源最好跟主板这些东西分开来测试,以免造成不应该的损失

网友:
刚才把主板从主机箱中拆下来测试,内存供电和内存都是好的。主板也没有发现问题,于是就把CPU拆下来换个CPU试,由于随手上了个赛扬D的2.4G的CPU,但主板不支持。因此不开机。于是又上回我的赛扬1.7G的CPU,这时竟然正常了(测试卡C1一路26......),于是接上我的硬盘,可是不能启动系统而蓝屏死机,重得两次都次都这样,无赖抱着试试的想法进安全模式看看,安会模式能启动,这下有点高兴,再点重新启动,这下却一下子正常启动了,但搞不明白是哪儿有问题。为什么会蓝屏呢?

网友:
你检查一下内纯供电,还有内纯是不是有问题

网友:
因该是清除BIOS后回复正常的吧 ·

网友:
回6楼朋友,现在工作一切正常的,我只是搞不明白在进入安全模式之前为什么会蓝屏,进入了一次安全模式后,就一切正常了。
回7楼朋友,不是清BIOS后正常的。我在拆下主板前就清了BIOS试过。不行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