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50修到头痛啊!

楼主(2009-04-28):
接到个R50机器死机..到WINDOWS的进度条那里就死机.后来拆掉硬盘.时间长一点还是会死机.
拆开板没有明显修过的地方..开机的时候一切电压正常.死机的时候测了下.CPU电压为1.7V好像高了很多.北桥上面与CPU连接的两电容1.2V电压在死机的时候没电压输出了..其它的3.3 5  2.5V电压全正常.
  高手来解决下哪里 出问题了.

  已经换过的有 ADP3205 和两个P1E的对管..还换了CPU座下方的一个1845  故障依旧..

网友:
CPU电压1.7V不死机才怪呢,CPU换过?还有哪个1.2V不没有,围绕着这两个问题修!

网友:
CPU已经换过.还是一样的..再来仔细点的觖说

网友:
没焊好吧 一定有虚焊的啊

网友:
经过三天的维修.终于搞定了...最后换了北桥.

网友:
这样的遇到很多 基本跟桥多一点

网友:
北桥坏的较多  我遇到过几次

网友:
可能是桥摔脱焊了,加焊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