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390关机后自动重启?要长按开关来硬关机.

楼主(2009-04-28):
BIOS清零了还是一样.请问下这板的BIOS是哪个芯片.8个角挺大的那个嘛.上面还是黄色标记的么?

  是不是BIOS坏了..再问一.这板的IO是不是都是带资料的.不能乱换啊.

网友:
是IO坏的吧。

网友:
系统或者EC的问题?

网友:
联想笔记本越来越差了。
一个客户买了刚好一年,NB 就坏了,拿来到客服些机之保修一年,自费换板要2000元,
客户无法接受这个价格,不愿意再修了,把本本600卖给了我。
[localimg=180,135]2[/localimg]
呵呵!做了桥看不出来吧!现在我上网用的就是它了。

网友:
你说的NB是不是说的南桥.还是其它的?

  都没有帮我说说看上面问题怎么觖决!

网友:
换桥只能用bga拆焊机吗有没有不用bga拆焊机的高手介绍下经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