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修过现代 Q15N的液晶

楼主(2009-04-28):
现代Q15液晶的电源部分有一个贴片稳压二级管烧没了,不知道先关的参数,老是烧电源管理芯片,后级没有短路的地方,检查过了,上传一张图片
芯片

网友:
这种故障不应该查短路吧,看看电源震荡部分

网友:
没有看过,,,

网友:
你的图不是很清楚,我修到的这种机器高压板坏的比较多!

网友:
18V的上一个就该好了

网友:
在线量电源蕊的阻值 正常后再通电 看是烧了哪一路慢慢查 最近我修了好几台是整流桥坏的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接地的稳压二极管,要是接地的就不要接了

网友(2010-03-13):
我的是保险烧了,换了,再测没有短路的,通电输出电压才0点1多V,而且还不稳定.....想换一下电源IC但手上没有,不知要用什么可以代的?

网友:
直接换电源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