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D的工作原理简述

楼主(2009-04-28):
我现在改修LED,,有谁修过,,说说LED主板和电脑有什么区别,简述一下

网友:
不知楼主所云为何.......?

网友:
就是呀!!!楼主说的是什么呀?

网友:
大家怎么 都不知道LED啊 ,,,用发光二级管的弄得显示器

网友:
LCD是用灯管做背光源的液晶显示器。
LED是用LED发光二级管做液晶背光源的显示器。

不过现在LED好像还没有流行,价格还是有点高的。

网友:
手机里面用的多。电脑的很少哦。用LED做背光源的话其实还是LCD的屏。现在好像有出来LED的屏了价格很贵。以下是网上下载的。
(一)LED显示器结构
  基本的半导体数码管是由七个条状发光二极管芯片按图12排列而成的。可实现0~9的显示。其具体结构有“反射罩式”、“条形七段式”及“单片集成式多位数字式”等
  (1)反射罩式数码管一般用白色塑料做成带反射腔的七段式外壳,将单个LED贴在与反射罩的七个反射腔互相对位的印刷电路板上,每个反射腔底部的中心位置就是LED芯片。在装反射罩前,用压焊方法在芯片和印刷电路上相应金属条之间连好φ30μm的硅铝丝或金属引线,在反射罩内滴入环氧树脂,再把带有芯片的印刷电路板与反射罩对位粘合,然后固化。
  反射罩式数码管的封装方式有空封和实封两种。实封方式采用散射剂和染料的环氧树脂,较多地用于一位或双位器件。空封方式是在上方盖上滤波片和匀光膜,为提高器件的可靠性,必须在芯片和底板上涂以透明绝缘胶,这还可以提高光效率。这种方式一般用于四位以上的数字显示(或符号显示)。
  (2)条形七段式数码管属于混合封装形式。它是把做好管芯的磷化镓或磷化镓圆片,划成内含一只或数只LED发光条,然后把同样的七条粘在日字形“可伐”框上,用压焊工艺连好内引线,再用环氧树脂包封起来。
  (3)单片集成式多位数字显示器是在发光材料基片上(大圆片),利用集成电路工艺制作出大量七段数字显示图形,通过划片把合格芯片选出,对位贴在印刷电路板上,用压焊工艺引出引线,再在上面盖上“鱼眼透镜”外壳。它们适用于小型数字仪表中。
  (4)符号管、米字管的制作方式与数码管类似。
  (5)矩阵管(发光二极管点阵)也可采用类似于单片集成式多位数字显示器工艺方法制作。
  (二)LED显示器分类
  (1)按字高分:笔画显示器字高最小有1mm(单片集成式多位数码管字高一般在2~3mm)。其他类型笔画显示器最高可达12.7mm(0.5英寸)甚至达数百mm。
  (2)按颜色分有红、橙、黄、绿等数种。
  (3)按结构分,有反射罩式、单条七段式及单片集成式。
  (4)从各发光段电极连接方式分有共阳极和共阴极两种。
  (三)LED显示器的参数
  由于LED显示器是以LED为基础的,所以它的光、电特性及极限参数意义大部分与发光二极管的相同。但由于LED显示器内含多个发光二极管,所以需有如下特殊参数:
  1.发光强度比
  由于数码管各段在同样的驱动电压时,各段正向电流不相同,所以各段发光强度不同。所有段的发光强度值中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为发光强度比。比值可以在1.5~2.3间,最大不能超过2.5。
  2.脉冲正向电流
  若笔画显示器每段典型正向直流工作电流为IF,则在脉冲下,正向电流可以远大于IF。脉冲占空比越小,脉冲正向电流可以越大。
[编辑本段]LED与LCD的区别
  LED显示器与LCD显示器相比,LED在亮度、功耗、可视角度和刷新速率等方面,都更具优势。LED与LCD的功耗比大约为10:1,而且更高的刷新速率使得LED在视频方面有更好的性能表现,能提供宽达160°的视角,可以显示各种文字、数字、彩色图像及动画信息,也可以播放电视、录像、VCD、DVD等彩色视频信号,多幅显示屏还可以进行联网播出。有机LED显示屏的单个元素反应速度是LCD液晶屏的1000倍,在强光下也可以照看不误,并且适应零下40度的低温。利用LED技术,可以制造出比LCD更薄、更亮、更清晰的显示器,拥有广泛的应用前景。
  LCD是液晶显示屏的全称:它包括了TFT,UFB,TFD,STN等类型的液晶显示屏。
  笔记本液晶屏常用的是TFT。TFT屏幕是薄膜晶体管,英文全称(ThinFilmTransistor),是有源矩阵类型液晶显示器,在其背部设置特殊光管,可以主动对屏幕上的各个独立的像素进行控制,这也是所谓的主动矩阵TFT的来历,这样可以大的提高么应时间,约为80毫秒,而STN的为200毫秒!也改善了STN闪烁(水波纹)模糊的现象,有效的提高了播放动态画面的能力,和STN相比,TFT有出色的色彩饱和度,还原能力和更高的对比度,太阳下依然看的非常清楚,但是缺点是比较耗电,而且成本也较高。
  简单地说,LCD与LED是两种不同的显示技术,LCD是由液态晶体组成的显示屏,而LED则是由发光二极管组成的显示屏。LED显示器与LCD显示器相比,LED在亮度、功耗、可视角度和刷新速率等方面,都更具优势。

网友:
这行应该还行吧。我们没什么机会接触

网友(2009-08-27):
LED点阵显示屏吧。我还以为是修单颗LED.

网友:
其实很简单 修不了就换板  西西  少赚点拜

网友:
led背光源吧,楼主说的是

网友(2009-10-03):
听说是高科技的东西     我想在有个好几年才能普及

网友:
led显示屏,这个很好修呀,出了led模组,就是条屏卡,

都是几十块钱一块,坏了就换是了。

修也好修,led模组,就是用了几个7404,74hc595等。。

条屏卡,就是一个单片机。电路也不是很复杂。

网友(2010-04-15):
楼主问问题的时候最好描述得清楚一点。

网友:
LED有灯, 有显示屏, 有电视!
总结来说,LED不用高压,电路方面要简单许多!

网友:
显示器用led的技术已成熟,但还没形成规模。电视机倒是有批量了

网友:
led显示屏,这个很好修呀,出了led模组,就是条屏卡,

都是几十块钱一块,坏了就换是了。

修也好修,led模组,就是用了几个7404,74hc595等。。

条屏卡,就是一个单片机。电路也不是很复杂。
引用 网友A:

几十块一块?你那是单色的吧?貌似做彩色显示的真彩的话要RGB三色的,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16*16点(1R1G1B为一个点)要200左右吧?

网友(2010-05-15):
公司的培训教材,可以参考一下!

网友:
17# 牵山挽水 错了  啊

网友(2010-06-17):
LCD是电压驱动型的 .LED 是电流驱动型的,,一般电流驱动型的功耗比电压驱动型的功耗大,。。。仅供参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