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来讨论变压器的问题!!

楼主(2009-04-28):
你们说变压器里面的线圈匝数越多 输出电压越高 还是线圈匝数越少 输出电压越高啊?
到现在为止还是那么模糊!!
大家来给我解释下啊!
问题

网友:
关于这个问题,你要先弄懂变压器的初级和次级的概念!! 把这两个概念弄懂了也就懂得差不多了!!

网友:
次级匝数越多 输出电压越高

网友:
根据变压器容量确定每伏匝数,初级匝数不变,次级匝数越多,次级电压越高。

网友:
嗯...同意楼上的...初级匝数不变,次级匝数越多,次级电压越高。线径决定电流....很基础的常识!
建议此类问题不要回答(好像在纵容犯罪)

网友:
叶伟奇
什么犯罪啊?
这个是我跟我师傅争执的问题!
他说:匝数少 电压高!
我说:匝数多 电压高!
实在搞不懂就来这讨论了!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