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声音每隔几十秒钟就停顿一下,求高手指引

楼主(2009-04-28):
一台DELL D400的机器,放歌曲的时候,老是会停顿一下,过几十秒,又停顿一下,有哪位老大遇到过吗?
笔记本

网友:
这机子的声卡的驱动程序没有安装正确?没有安装正确有可能会是这样子的。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装了无线网卡,可能是无线网卡自动搜网的干扰,我遇到过IBM T系列的有这样的现象,把无线网卡停用一下试试就知道了

网友:
声卡驱动装错了会这样,虽然有些芯片可以用别的驱动,但可能不是很正常。

网友:
我觉得是声卡驱动装错了

网友:
4楼说的极有可能

网友:
有可能是猫或无线局域网卡造成的

网友:
对 ACLINK总线

网友:
这机子的声卡的驱动程序没有安装正确?没有安装正确有可能会是这样子的。
看看控制面板里否有调节这个项目的。

网友:
病毒,杀毒软件,声卡,驱动的可能性比较大,建议先杀毒,关闭杀毒软件测试,再卸载声卡驱动,重装系统。

网友:
遇到过驱动问题!

网友:
我遇到过,重新系统就好了!!!

网友:
换驱动程序吧,到DELL网站下个,如果下了还不能用,就去找硬件的问题

网友:
遇到过,不过是IBM的,把系统升到SP3也这样,用SP2就没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