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开机一段时间后,显示器没信号 (黑屏)

楼主(2009-04-28):
此显卡是NVIDA   MX4000     128MB     64BIT   的卡,  开机能正常工作10-20分钟.后就显示器没显示的(黑屏)从启电脑,显示器也不亮,需要从新拔出显卡再插上,能正常工作一段时间,后又不行的,是那里有问题呀.

网友:
根据故障现象  gpu虚焊

网友:
或者散热不好

网友:
先把主板AGP槽和显卡的金手指处理干净。再做下一步的测试

网友:
不像 象DC电路问题

网友:
无心说的很重要这点,DC电路中的过流隔离保护电阻非常容易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