容易坏IO芯片

楼主(2009-04-28):
一块慧翔K8主板,开机跑FF。测得供电正常,时钟也正常。PCI,IDE,CPU复位正常,但BIOS复位不正常。在短接RESET针时,BIOS的2脚RESET#端无高到低的跳变。通过跑线路,发现它接IO芯片IT8705F的32脚。其定义是FA16/GP50,而其45脚是LRESET#端是IO的复位端。在短接RESET针时,45脚有高到低的跳变。换IO后正常。但是过了没多久,又是原故障。不知是什么原因使IO又坏了。

网友:
电源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,我有次修一块板换IO用几天就回来,一共换了3个IO,也是ITE的8705F,最后把客户的电源换了就没回来了。

网友:
谢谢楼上兄弟指点,我给他换个电源试试。

网友:
电源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,我有次修一块板换IO用几天就回来,一共换了3个IO,也是ITE的8705F,最后把客户的电源换了就没回来了。
引用 网友A:

恩都有修过

网友:
学习学习,想不到电源不良还会单独引起IO坏

网友:
电源的作用非常大。。。。

网友:
电源很关键的,不能忽视电源对主板的影响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