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500 开机就断电

楼主(2009-04-28):
hp 500 机子。开要即断电了。 待机电流为0.03a 按开机键。灯闪即灭。。。。电流从0.03a降到0.00a. 请问大家会是哪块的问题。 忘有修过的给个提示。谢谢。。。。。。 待机电流为0.03a 按开机键。灯闪即灭。。。。电流从0.03a降到0.00a. 请问大家会是哪块的问题。 忘有修过的给个提示。谢谢。。。。。。

补充:客户说看电影看了两个小时突然关机了就在也开不了。。。平常 机子也是看看电影的玩小游戏用

网友:
此机KBC901容易脱焊,就是键盘芯片,先补焊。

网友:
你查下后面的各组电压有没有短路.北桥915GM容易坏.你注意多查查...另外KB910的工作条件再仔细看下.

网友:
版主你好。我没有找到这个芯片。。只有kb910LQF (上面还写着一个几个大的拍字.ene)四边都有密密麻麻的引脚的。不知它是不是io ?

网友:
没有人看我在顶啊。

网友:
刚测了3.3v.5v都正常。。。开机灯一闪就即了。。电流也从0.03变为000a。在开开不了要拔电源才能在有待机电流。。会是哪问题呢。。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
上次我接了台HP520的机器和你的结果差不多,有短路的地方,但是没有SMSC的芯片没有修好

网友:
仔细查查这芯片 是否虚汗 工作条件 满足不,
遇到过内存没时钟 掉电的 查了很久很久 才发现

网友:
这芯片我加焊过了。没有用。。这芯片的工作条件只能明天在测了。。现在没有图纸。

测得kb910LQF 这io的32.76晶振两引脚为1.4v换了一个晶振还是一样。把晶振拿 掉。。测它们引脚就有压差。。

网友:
肯定是有电压短路,一按开机键EC检测到有严重的短路所以保护!

网友:
大哥。会是哪个地主短路。我测各个电感对地的阻值都不会响。。所以没有发现。。忘给思路。谢谢。。

网友:
附上此机的图纸。 HP500电路图

网友:
此机的待机电流正常应是0.01, 现在0.03就有点异常了! 数据是维修站给我的, 不知可信度如何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加电有短路,保护了.所以没电流了.

网友:
把板板洗刷刷一遍看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