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,X10装显卡驱动后黑屏,重新换全新GO5200后故障依旧。

楼主(2009-04-28):
请教各位,X10装显卡驱动后黑屏,重新换全新GO5200后故障依旧,更换显卡供电IC MOS管和电容后无效果,问是否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。

网友:
我的是东芝M100 装上显卡驱动也黑屏,等配件吗。我也很担心和楼上一样的问题。换上芯片在交流。

网友:
没有做好,

网友:
你换个版本的驱动试试,不要是驱动的问题引起的哦,先软后硬呀,

网友:
你装一个纯净版的系统,然后按照下载驱动的顺序装驱动!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!

网友:
刷了BIOS 还是没有解决,不知哪位能帮帮忙 。

网友:
同意4楼的看法,去官方网站下载个原装驱动试ー下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