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板卡资料]
主板跑电路之开机电路

楼主(2009-04-28):
今天跑到一块主板,我跑开机电路,紫五伏接一个电阻到开关针上,开关到IT8712上,8712再到绿线上,另外紫五伏还到1117上,从二脚输出一个3。3伏给一个类似三极管的的管子,其实它是一个内部集成两个二极管的管子,1117从2脚出电压后,给这个管子的1脚输入,2脚输出到一个电阻上,最后给CMOS跳线针上。这是一组,另一组从电池上到这个管子的3上输入电压,然后也是从2脚输出通过一个电阻给CMOS跳线针上。

网友:
你说的就是ATX电源的+5VSB给CMOS供电,同时给开机按钮作上拉,绿线应该是PSON信号

网友:
你是想说什么  还是想问什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