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2,按开关就短路。

楼主(2009-04-28):
一台T42的机器,来的时候是不加电,待机有0.2A,查为5V的下管穿了,更换后待电流正常,3.3V,5V,和开关电压3.3V都有,但一按开关,就出现瞬间短路,表现为可调电源上电流上到1A又降到0.04A.同时电压从16V降到10V又升到16V。有谁遇到过这种问题的,请指教一下。
已更换开机电路上的二极管,D21,D22,还是无效。

网友:
查主板上,各个桥都无短路的,场管也均无问题。

网友:
注意CPU部分。。和温控,!

网友:
你这不叫开机短路这叫开机掉电,你查一下待机的时候VDD15出来没

网友:
查看VBL16正常吗??

网友:
回4楼:
      待机时VDD15有,而且,1.8,1.2都有。
      还有一点,按开关时,可调电源上电流上到1A又降到0.04A。 同时,电压从16V降到10V又升到16V。
如果说是掉电的话,那电压应该不会降下来的啊!

网友:
把5V的MOS管都换了试一下。

网友:
最好看看USB口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电流只上到1A,电压有可能会降下来吗?你那个是什么可调电源.我的电源电流到了3A也不见有压降!

网友:
5V的场管都换了,1631也换了,故障还是一样,
USB的对地阻值正常。

网友:
先量一量3V的双MOS管,不行的话就把3V的双MOS管换下,看看再有没有短路,

网友:
那你在看看是不是显卡方面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