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Y060L0全盘!

楼主(2009-04-28):
请教一下,  此盘全盘! ,  可认出MAXTOR 6Y060L0 YAR41BW0
但写固件时不给写, 两灯有亮, 另ERR 和ABRT也亮起
请教一下高手该如何修

网友:
做C区自校准。可以先进C区判断故障。

网友:
再请教一下, 详细进c区的步骤, 随便一个6Y060L0 C区的ldr即可进C区吗
我是用ISA PC3000的, 谢谢!

网友:
ISA不行
用PCI  随便加一个6Y  BWO 的 C区LDR,进程序后在生成待修盘自己的C_LDR

网友:
你可以用MRT试一下,写测试时一定要加载RAM,不然通不过!

网友:
有密码吧,你可以试下解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