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610进系统黑屏的维修

楼主(2009-04-28):
今天客户送修一台DELL D610,故障为进系统黑屏但外接VGA显示正常。最先怀疑对象就是独显X300了,外接VGA情况下在设备管理器里禁用X300,再重启进系统在LCD屏上能够显示了,基本上确定是显卡问题了。换显卡还要去定货,常规操作是先在BGA机上加焊,很多情况说不定加焊就好了。于是加焊,但故障依旧。有点郁闷了,难道真要换显卡?又花时间又多成本!想想D610的X300很少坏的,会不会是其它原因?不经意在黑屏的时候用表测了下LCDVCC,为零伏。这个电压可是SIO控制的呀!目光转向LPC47N354,不仔细瞧还没注意,SIO旁边的电容有很不明显的一层焊膏!SIO看来以前被人动过,于是上BGA台加焊SIO。触发开机进系统不再黑屏,故障解决!
  想来应该是SIO虚焊导致LCDVCC为零,但为什么进系统前正常显示进系统就异常了呢?还请高手指点!

网友:
显卡驱动不对  先紧安全模式卸掉 然后进系统从新装      以后有什么需要可以加我QQ370325273

网友:
我遇到过LID开关引起这个问题

网友:
奇怪故障。还遇到过切换到外屏切不会来的。一定要重起才行

网友:
屏线坏了啊
有可能屏线有问题啊

网友:
屏线坏了 也是有可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