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30本本开机死机

楼主(2009-04-28):
A30本本,开机口能出现安全模式,选择后没反应,有时开机无显示,过一会开就显示了,好像散热不好保护了,CPU 风扇开机时转一会就停了,按开关键关不了机,选择F12键,不出现选择启动模式的画面,请高手指导

网友:
先查一下北桥与CPU管理温度电路

网友:
应该是散热不好吧,散热片和CPU接触到了吗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