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P4M800-M7板辅电源四条脚全通地了哪东东坏了?点亮自检.诊断卡不跑数字

楼主(2009-04-29):
精英P4M800-M7主板辅助电源四条脚全通地了,
之前爆过一个电源,换个新的,只要接上辅助电源线就点不亮主板.拔掉后主板要放电才能再次点亮.
点亮后不自检.诊断卡也不跑数字.
哪个东东坏了?

或者说不关这里的事,是其它哪里的事.

网友:
12V 供电MOS对地短路了

网友:
12V 供电MOS对地短路了

这个供电MOS在哪里啊是哪个啊不知道啊,新手.不好意思.

网友:
你要找的没后到哦,很可能是供电场管,也有可能是供电IC

网友:
连供电MOS都不知道在哪,对板子基本都还不懂,劝你还是别自己修,免得越修越坏,拿到维修店去修吧

网友:
四PIN出来连接的管子可能有短路现象`这个是最简单的故障了```建议还是多看看贴子了``

网友:
这种都是CPU旁边的MOS管换了,最好拿到维修店修

网友:
你打嘛,就是4PIN的那裏,用二極管檔打,一下孖就找到了的``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比较好查的故障
小12短路,跟这那条线理下去就是了。
一般是CPU供电部分

如果LZ不知道这些“点”在板子上什么地方,那还是去新手区先看看帖学习学习吧

网友:
不要寄希望人家给你说是什么坏了,你换哪一个就行了。这里只能给你一个思路,然后你自己去动手。
不懂的地方先去新手区好好的学习。

网友:
谢谢,新手对主板没有认识,

网友:
查的好累,整个辅电线路的元差不多让我取光了才找到.
病灶之处是找到了.请问老大用什么换?
测之得出是三只脚全相通了.

网友:
有你这种精神很快就会修板了

网友:
我只是学了修手机,把原理套上来用.只是不了解主板.

网友:
可以用T60N03代替

网友:
P4 小插头 对地短路了 一般经验来说先换 上管 最好打打阻止 在就是换IC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