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进不了系统

楼主(2009-04-29):
我的一块冠盟845GV能点亮,但进不了系统。WINDOWS进度条过后停在黑色画面有鼠标的那里,但鼠标能动,就是不能进系统,不管等多久请高手指教/。

网友:
能不能进安全模式~

网友:
测量一下IDE对地阻值是否正常

网友:
不能时安全模式
IDE正常

网友:
不能进安全模式
IDE正常

网友:
用安装的方法装边系统 ~~·  ~~  试试  排除了软件的故障在看硬件 ·

网友:
以前修过块GA的945也是不能进系统后来更换过南桥就好了.楼主做好心理准备

网友:
IO也有可能,,上次我修过也是个845,,,是IO的问题

网友:
在主板的BIOS里把USB关掉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