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600耳机不响

楼主(2009-04-29):
一台DELL D600用本机喇叭放声音正常,插上耳机后耳机和喇叭都不响,确定耳机是好的,请问各位达人可能是那里的原因?
DELL

网友:
把耳机孔换一个试一下!

网友:
有可能耳机和插孔不匹配

网友:
我怀疑真的是 静音 你看看吧

网友:
你查查声卡吧,耳机和喇叭不是一个通道。

网友:
听老师讲,什么转换电路的事情

网友:
检查一下声卡芯片的输出有没有,如果有,那就是功放IC TPA0132坏了。

网友:
换功放吧,可能是功放引起的

网友:
呵呵,先把驱动程序从新装一下,看看可以不。如果不可以的话,把插座换一下,就差不多了。机器的声音部分是声音先进声卡然后进功放的。在声卡和功放之间有插座的,如果用本机的喇叭有声音的话证明声卡和功放都没有问题,只是用耳机有问题的话就这样处理吧

网友:
耳机口的可能性比较大,耳机信号好象不经过功放的

网友:
耳机口的可能性比较大,耳机信号好象不经过功放的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但功放会引起耳机无声音

网友:
谢谢各位,因为此机不大影响使用就没修,等有机会修修试试,有结果通知大家

网友:
耳机检测电路有问题,或者是耳机插孔里面的金属片氧化接触不良好,导致主板检测不到耳机插入,没有切换到相应的声音输入.